想买450,请教亚拓哪个版本较好

楼主(2008-07-26):
如题

网友:
亚托gf不要选了吧

质量太差了,金属件虚位大了,GF波纤侧板比以前SE炭纤版软多了,亚托原装电池也是很差,容易鼓气,皮带也是垃圾,飞几下会断。

网友:
GF还可以吧 可能我是菜鸟 所以感觉够用了

网友:
看你一共配起来米够不!

网友:
预算决定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的意见

网友A:
买V2还不如上500,450就SE CF,千万别买GF的

网友B:
没搞懂,飞越每次都是GF一出来很快都会被买光,怎么这GF到LS几位兄台那里就变的一塌糊涂了呢。反正我觉的GF飞的蛮好的。

网友:
GF对新手还是不错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搞懂,飞越每次都是GF一出来很快都会被买光,怎么这GF到LS几位兄台那里就变的一塌糊涂了呢。反正我觉的GF飞的蛮好的。

看了就知道了,托呗.我也觉得GF好用,有米就买450SE V2

网友:
是啊,我的也是GF,感觉GF的强度已经很高了,至少还没听过几个把GF侧板炸坏的。

网友:
主要是GF除了侧板,还有好多其他地方不同

网友:
GF好了.......v2摔机就哭S

网友:
我有台V2还没装,就是担心技术不够,横轴粗,炸了容易伤中联和大桨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V2还不如上500,450就SE CF,千万别买GF的

500配件太贵了,这是问题。要不我早上500了。

网友:
学习中,

看到各种都是450,哪个牌子好,性能好价格实惠

网友:
我就是GF 阿 还好阿

网友:
500的 粮食太贵啊    齿不起

网友C:
GF,CG,V2什么意思啊

网友D:
新手上450SE/GF是不2选择~~

网友E:
直接上个700吧

网友F:
GF 不错
我飞GF 觉很好飞 电池倒是质量差 6个起落就怀孕了 皮带感觉一般 我已经换了副厂的
还有就是螺丝不行 我全部换了

网友G(2012-02-23):
亚拓450究竟有哪些版本啊

网友H:
又见挖坟!!!

网友I:
与21楼同问。你们说的字母都代表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