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一直是这样调尾巴的,我知道方法错了,请朋友门教教

楼主(2008-07-26):
小弟的方法好像是错误的,请大家指点一下,(401+9257)

每次换尾管都要调9257在尾管上的安装位置,尾管装好试飞,悬停时尾巴顺时针缓慢摆动,我就把9257在尾管上的安装位置向B方向移动,(如图)相反,逆时针摆动我就向A方向移动少许,再试飞,直到无风状态悬停尾巴不动为止。。。请大家告诉正确的方法,谢谢~~

网友:
恩,也算一种方法。

网友A:
我也是用这种方法,要在普通模式下调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用这种方法,要在普通模式下调试

对啊,普通模式下这么调是对的呀。

网友:
我一直用这方法调尾巴中立点的,这跟调拉杆的目的是一样的,而且这样很快很方便。

网友B:
方便不能说错,但是现在不需要这么调整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便不能说错,但是现在不需要这么调整 了

那该怎么调?

网友:
楼主这么调整容易影响机体重心位置。
我觉得可以将陀螺仪开成不锁尾方式,调整舵杆长度,是的尾桨距在0度附近。起飞悬停后适当调整一下偏移量就可以了。
关键使方向舵量对于尾桨正负方向的行程对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