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可实现固定翼混控功能

楼主(2008-07-26):
总结前人文章,结合自己实践,6exhp可实现固定翼混控功能!
1:选3-S模式
2:A=50(1和6通道的联动)副翼功能
3:E=70(2和1,6通道的联动),水平尾翼下反时副翼上反,升降更灵活
4:P=0(3油门和1,6通道的联动)p=0就是取消联动。
5:1接左副翼,6接右副翼,
这样就可以爽飞了。

网友:
没看明白呢,这样设置好象没什么意义啊

网友:
?能再详细说明一点吗?

网友:
详细说下

网友:
确实没有看懂!呵呵讲清楚最好有图!别保留了!呵呵

网友:
学习了,马上试一下

网友:
分析中。。。。可否详细一点

网友:
就是啊,还的分析,说明白多好啊

楼主:
6exhp的用户试试便知,当然也可选1-S当4VF用加混控器实现!

网友:
怎么不把你的方法说详细点那,

网友A:
可以混控。。。但是我不知道LZ要混控有什么意义。。。除了副翼。。其他好象没有什么混控必要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混控。。。但是我不知道LZ要混控有什么意义。。。除了副翼。。其他好象没有什么混控必要把

当然普通电固4VF足矣!玩模型为的就是好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混控。。。但是我不知道LZ要混控有什么意义。。。除了副翼。。其他好象没有什么混控必要把

副翼还能和方向舵混控,副翼也能和升降舵混控,或3者一起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翼还能和方向舵混控,副翼也能和升降舵混控,或3者一起混控。

副翼能和升降舵混控已经实现,
副翼还能和方向舵混控还没发现,请猎鹰指教!
也为用6EXHP的新手做点贡献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副翼能和升降舵混控已经实现,
副翼还能和方向舵混控还没发现,请猎鹰指教!
也为用6EXHP的新手做点贡献吧!

副翼和方向舵也能设混控,用于侧飞动作的补偿。特别是飞F3P(也是KT机),这些混控设得很多,侧飞、滚转等,都可以用得到大量的混控,关键还是要你飞机的性能。我朋友为了飞KT,用到大量的混控功能,9X2是不够用了,只能换个FUTABA  12通的。

网友:
正准备试验一下。就是可惜方向不能和副翼混控

网友C:
不清楚的完全可以自己实验呀。。。我也是第一次弄就自己搞定了,现在实现了V型混控功能还有收放起落架功能和襟翼功能。不过我设置V型混控过后,升降的幅度明显小于打副翼的幅度,目前还没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清楚的完全可以自己实验呀。。。我也是第一次弄就自己搞定了,现在实现了V型混控功能还有收放起落架功能和襟翼功能。不过我设置V型混控过后,升降的幅度明显小于打副翼的幅度,目前还没找到解决办法。。 [/quot这个简单啊  用舵角找齐就可以啊

网友:
这个办法不错,不过我的舵角已经放到最大角度了.没法解决.

网友:
还是没有图说明啊   有懂的朋友详细说明下怎么混控吧   不一定还能加精呢!!!

网友:
现在就有一个问题怎么能让副翼和升降舵不混控那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副翼和方向舵也能设混控,用于侧飞动作的补偿。特别是飞F3P(也是KT机),这些混控设得很多,侧飞、滚转等,都可以用得到大量的混控,关键还是要你飞机的性能。我朋友为了飞KT,用到大量的混控功能,9X2是不够 ...

呵呵。还是老鸟厉害啊。用混控飞舒服的很地。用天9应该够了吧?我看好天9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清楚的完全可以自己实验呀。。。我也是第一次弄就自己搞定了,现在实现了V型混控功能还有收放起落架功能和襟翼功能。不过我设置V型混控过后,升降的幅度明显小于打副翼的幅度,目前还没找到解决办法。。

E设大点比如140,水平尾翼就可解决
副翼用最大的舵角,摇臂用最里侧的孔。

网友:
学习中,准备试一下!

网友(2008-10-11):
行程不够,我是D/R和舵机行程调到最大

网友D(2008-11-18):
我现在飞塞斯纳4通的,副翼需要两个舵机来控制,6exhp 可以支撑这个最基本的固定翼混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飞塞斯纳4通的,副翼需要两个舵机来控制,6exhp 可以支撑这个最基本的固定翼混控吗?

这个要什么混控啊,一根Y线就搞定了。

网友:
调1-S就行了啊?搞那么多干什么?

网友:
看不懂啊5555555555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