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玩模拟器是否对控有损害!! 求解

楼主(2008-07-26):
刚才搜到几个帖子是关于说太好的控玩模拟器不太好, 好像是说什么东西损坏太快(个人认为,控玩模拟器的时候应该和正常使用没什么区别嘛 ,也就是不用发射而已, 是么??)

     由于钱钱有限, 所以打算买个6ex玩模拟器!      看了刚才的几个帖子, 不会玩模拟器玩到过年买真机的时候,控就要当掉了吧!!
那就有点亏了

  求各位老鸟的正解

谢谢,

网友:
电位器会有一定的磨损

网友:
当年可都是推荐直接买9x2、ff9玩模拟的哦,好称玩一阵子不喜欢卖掉还不会损失多少米

网友:
到底有没有伤害的阿

网友:
和正常用的磨损是一样的

网友:
玩模拟的时候注意将控的高频头拔掉,拔不掉或者不想拔的,天线要全拉或者接近全拉,以避免射频功放管工作在失谐状态,长久性能会急剧下降。

网友:
没关系的,放心用吧。就是注意下楼上老金说的问题(插晶体的可控拔掉晶体就行了。)这样就不用拔天线了。还非常省电。

网友:
JR的控插线就只工作控制部分,不工作高频头,不用拨

楼主:
刚买了个几十块的那种直接从遥控申出USB线的那种(听说快递到外地,要5到6天  汗)

等过年买真机的时候再买好点的控

网友:
了不起以后换电位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搜到几个帖子是关于说太好的控玩模拟器不太好, 好像是说什么东西损坏太快(个人认为,控玩模拟器的时候应该和正常使用没什么区别嘛 ,也就是不用发射而已, 是么??)

     由于钱钱有限, 所以打算 ...

為了玩模擬器買6EX?

你乾脆買原版的G4才199美金

買來還可以線上升級等服務
保證不後悔

用好控玩模擬器會不會壞喔?
我的14通換過一次VR了
你說會不會壞?

网友A:
199美金比6ex贵吧?而且6ex还能他用,再不济二手转出去也还能回点本。正版g4能卖二手?

按中国法律,“为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不必考虑版权

网友:
引用 网友A:
199美金比6ex贵吧?而且6ex还能他用,再不济二手转出去也还能回点本。正版g4能卖二手?

按中国法律,“为个人学习、研究或欣赏,使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不必考虑版权

狗屁不通

你拿伪钞去买东西看看,看会不会被公安抓

网友:
呵呵,盗版就低调点吧

网友B:
铁汉哥用14玩模拟器恐怕是过不到隐哟,我一般一玩就是一下午,用14的话要冲几次电才行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铁汉哥用14玩模拟器恐怕是过不到隐哟,我一般一玩就是一下午,用14的话要冲几次电才行呀

抱歉,沒試過

我從G2、G3、G3,5、G4以來
一直都是用原版軟體
用的都是原版附的USB遙控器

所以沒碰過沒電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