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电直要装脚架,不装轮子

楼主(2008-07-26):
(无正文)

网友:
为了让机机更容易摔坏,厂家好赚配件的钱。

网友:
轮子更容易坏.......

网友:
电直能在地上爬,就不叫模型了

网友:
呵呵,这问题问的好啊!!!
那你没想想直升飞机为什么要装轮子呢

网友:
轮子的轴和脚架,那个强?

网友:
装上轮子就可以当车跑了

网友: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值得研究一下

楼主:
没看飞狼用的是轮子吗?

网友:
飞过飞机的朋友都知道,有轮子的直机难起飞和降落。真飞机就不一样了。我想这是一个原因吧

网友:
可以增加稳定性吧,如果是范围下的降落装轮子可能滑行出事故

网友:
装了轮子能当遥控车玩

网友:
腳架···兩個·····

輪子···起碼三個·····摔下來······我算算再告訴你·········

网友:
这问题有点难度!!

网友:
你把飞机降到模型车上就有轮子了:)

网友:
有轮子还没起飞就跑了

网友:
脚架便宜,轮子贵啊。但如果轮子上面装减震,效果肯定比脚架强啊

网友:
模型 搬运  非常OK  真机 可就复杂拉

网友A:
为什么固定翼都是轮子而不是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固定翼都是轮子而不是架子???

这个问题问得好,哈哈,

网友:
ha ha 无法回答

网友:
想知道为什么不?看下面的图,非一次就......呵呵

网友:
哈哈,轮子又掉了。

网友:
讨论这个没意思

网友:
应该是脚架耐摔吧

网友:
用脚架成本低点

网友:
强度问题才是重要的,用脚架有两根脚架那么大的面积受力,换轮子只有3点受力,对轮子和轮子与机身的链接件强度要求更大,而且肯定不耐摔。。。。

网友:
我想直升机拥有的特长,没必要的时候都不会装重量大,结构复习的轮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固定翼都是轮子而不是架子???

固定翼要滑跑起降的呀!所以用轮子。真的直升机分轻型和大型,轻型通常考虑的简约,所以都是脚架,大型的直升机要考虑移动等因素和降落时减震的因素所有用的是轮子架避震器!在模型上装轮子也好装脚架也好没什么分别,脚架在模型上也显示了他的简约风格与实用性!

网友:
lz没炸过机还是不玩直机?

网友:
各有好处,架子简单点,轮子可以做的分开点,比较稳,

网友:
这个讨论是有意思的

引用 网友B:

模型直升机往往没有刹车,飞行场地也比较小,如果用轮子,在起飞和着落时非常容易出现不由自主的滑行,这是因为地面效应使得直升机像浮在水面上一样,很容易滑动。这样就很可能发生碰撞。

网友:
为什么要用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