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固定帮7.26日活动(A7首飞成功..)增加视频啦

楼主(2008-07-26):
我的A7已经装好几天了,就等这个周末试飞...一开始觉得此机太重..有850G,我的70涵道不知道能不能胜任,经过我自己对涵道的理解改装后果然有效果..推力大许多..至少有800G,今天爽飞了4块电池(因为只有4块,呵呵,而且怕夏天伤电池,飞行时间很短只有1分多钟.)...这架A7简直太好飞了..比红箭还好飞..由于翼展大,还是上单的,滑翔能力可想而知..速度也比红箭快.看来这架机没买错..现在重庆还流行FPV..一个用翼龙一个用泡沫油动赛斯拉..真是太好玩了,不用看飞机,直接在屏幕上观看很有意思的第一人称飞行..期间飞行距离超过500米.

A7第一个起落。。

A7第二个起落。。

A7第三个起落。。

今天活动的视频

网友:
好长的脚杆.....

网友A:
机不错  只是爽不够吧   才一分钟   LZ的是6EXAP吗  性能如何呢  想换它了

网友:
人拖着飞机走

网友B:
一般帅,这作弊孔有多大效能?别毒我把红箭也切割了!!

楼主:
哈哈,看看视频再说吧。。。作弊孔肯定是有效果的,不过开法也有讲究,我也没有实足的把握,我觉得引影推力最大的因素在于以下几点:
1.飞机整体的进气和出气量。
2. 导风环,这个就不多说了,装上之后起马多100-200G。当然前提是要给他留足够的空间,我的A7就这样被糟塌了。。不然装上比装上之前推力还弱。
3. 电池,这个容易被大家忽略。一个性能好的电池能够给电机提供足够多和稳定的电流。
4.电调。。恩。。这个我觉得不重要。因为我有两个电调,一个为新西达50A,一个为好盈40A,得出的推力都是一样的,只是好盈的线性好点,我无所谓,暴力就暴力点吧。
5.电机。这个还是有点用的,一个效率高的电机能够提供强大的推力而且电流不会太大。我手里就两种,一种2217,一种430XL,430XL比2217效率高点。不过也就20-30G左右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不错  只是爽不够吧   才一分钟   LZ的是6EXAP吗  性能如何呢  想换它了

我用的6EXHP,支持1、6通道进行混控,支持收放轮,支持襟翼功能。这些功能是我最近才用到的。通过CCMP斜盘模式可以达到混控功能,通过第5通陀螺仪通道可以实现收放轮或襟翼功能当中的一种,其中当成襟翼用的话需要一个反向舵机,制作很简单,一分钟搞定,不懂的可以短信我。

网友B:
我的配置跟你差不多,6EXHP、15C2200ma、新西达50A、3200KV。就是原配5浆涵道没有倒风环的。
明天准备用20C2200的试试看。在不够明显就试试开作弊孔了

网友:
这场地太危险了吧,还那么多的车

网友:
车好多哦!还是注意安全要紧!!!

网友:
LZ是重庆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配置跟你差不多,6EXHP、15C2200ma、新西达50A、3200KV。就是原配5浆涵道没有倒风环的。
明天准备用20C2200的试试看。在不够明显就试试开作弊孔了

我的电机是KV3700,如果不装导风环动力不会有太大提高,我测试过,不装导风环只有650G-750G推力,如果装在机身上还没这么多。装上导风环直接达到超过1KG推力,稳定在920左右,装机也有800G。

网友:
帅哥又登场了!哈哈

网友:
油动赛斯娜FPV详细图片及视频(上传优酷被压缩得很惨)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42259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帅,这作弊孔有多大效能?别毒我把红箭也切割了!!

我已经把红箭切了。效果非常好.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把红箭切了。效果非常好.哈哈.

感觉象被阉割了似的,哈哈。

网友:
A7除了降落角度,还有速度快了点,所以容易跳。A7的低速性能怎样,上单翼,应该不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把红箭切了。效果非常好.哈哈.

来涨照片看看吧!!

网友:
日哦....
场地整起吓人的很~

网友:
舒服舒服,好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