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损坏,请问电机上的 “硅钢定子” 如何拆下来?

楼主(2008-07-26):
飞机今天全速撞楼了,飞机散了,
电机
也撞坏了,内部中间的那个轴承坏了
现在想把定子拆下来重绕,不知有什么好方法没,请高手支招!
如图

网友A:
把定子砸下来,绕好后在砸回去。

楼主:
这个 “砸” 可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
是横着 砸,坚着 砸,躺着 砸,还是...
可别 砸 扁喽。

网友B:
你把电机放开水锅里炖上10分钟,然后用钳子就可以轻松的拔出来。。。
我一直就是这么拆的

网友C:
看来还是要靠加热大法

楼主:
哈,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D:
装回去的时候也是用加热大法吗

网友E:
你把电机放在烧开的普通润滑油的锅里炖上10分钟,然后用钳子就可以轻松的拔出来。。
放进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