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调中的电容的用途

楼主(2008-07-26):
我用的好盈飞腾100A电调飞
电动固定翼
,该电调后部(靠近
电池
侧)有2个很大的电容(体积大),前两天不小心把2个电容的各1个腿搞断了,2个都变成单腿(开路)了,但飞行的时候一切正常,不知道这2个电容干什么用呢?
请赐教,多谢!

网友A:
基本来说是滤波、大动力对电流做补充作用

网友B:
储能作用

网友C:
赶紧换,100a电调伺候的可是大飞机,摔了只有哭的份

网友D:
滤波,储能,减轻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