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热主要来源于电机轴承吗

楼主(2008-07-26):
听说我的一个朋友说,
电机
轴承的好坏直接影响电机的发热情况,我们一般使用的450电机最高也就3-4万转,如果能用上20万转的轴承效果会好一点,不知道市面上的所谓进口轴承是支持20万转的吗.还是其它的.

网友A:
不全是,电机发热的主要原因是个人认为是电机的载荷,载荷越大,发热越大....

网友B:
主要是线圈发热

网友C:
LS才是正解!!!!!!!

网友D:
轴承不好,转动阻力加大,更多能量用于线圈发热了

网友E:
铁心跟线圈差不多

网友F:
热量是线圈产生的。所有电机都有一个效率指标,电池输入的与效率相当的那部分能量传到了负载上,剩下的那部分就转化成热量浪费了。

网友G:
楼上说得对,将来若能使用超导线圈,可大幅降低发热。

网友H:
那有没有好一点的线呢,比如银线

网友F:
线是问题的一部分。铁芯由于线圈通电产生的电磁涡流是热量的另一个来源。好的电机采用磁阻小的材料

网友I: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

网友J:
对于电直这种高KV值的电机,大部分热量来源于线圈。其中热功率为电流的平方乘以线圈电阻,电工称之为‘铜损’,当然硅钢片的涡流损耗也很大。好的电机采用电阻大的硅钢材料,比如说‘海神’的电机采用0.2mm厚的薄硅钢片就是为了加大电阻,减小‘铁损’(涡流损耗),至于楼上说的磁阻则对于硅钢片通常不是问题。如果做开关电源的高频变压器的铁氧体倒是要考虑一下。

网友K:
线圈》铁芯》轴承。

网友K:
烂电信,一发两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