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X电调有点怪~

楼主(2008-07-27):
本人是个新人,JJ是450SE GF 一直以来35X电调好像有毛病,
JJ通电后的设定音,有时响亮,有时很小.
一般声音小的话给油门电机就不会转,同时有连续的报警声,这是什么回事

反正给油门电机不转,同时有很小连续的报警声,<-----应该这样说好明白一点~~~

还有我没有长时间飞~新人在家里飞,又只有一个电池!!!

希望有高人指点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期待高人解答

网友A:
遥控上的设置问题   行程  还有通电 油门未处于最低点    声音时大时小的问题 是正常的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设置问题

网友:
聲音是從無刷馬達傳出的..並不是電調
是由定子通電後產生磁場而利用轉子的矽鋼片震動空氣而產生的音調
學過一般擴音喇叭理論就知道
線圈帶動磁環震動紙盆產生音波

所以..才會有聲音的
不信的話..你通電若發現比較小聲的時候...試著轉動電機銅齒一格看看..看是否變大聲
要讓他共鳴更大聲..你把無刷電機綁在1cm*1cm寬的細的方形長木條上..在木條個另一端.套个空罐...
當電調通電時.吊在半空中...那個聲音就很大了
無刷馬達近繳若設定不良..啟動會時有困難..原理就像磁浮列車一樣..磁力一推一拉剛好才轉的順

楼主:
感激ING~~~
谢谢各位的解答,先谢了,我再试一下,要是有更多的大大帮忙再给点意见就好了~

网友:
声音时大时小跟你电机停在哪个角度有关,声音小时把电机拧过去一点就响了,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上的设置问题   行程  还有通电 油门未处于最低点

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有的时侯是降落后就起动不起来了,伴随着几下连续小的声音,注意:这种声音每次都是小的,不会大声报~~大大们99我~

无尽感激!!

网友B:
有些电调具备,油门收完之后几秒内会自动油门保护。所以这个声音出现的时候就是保护状态,因此,此时给油门电机是不会转动的。

楼主:
靠~刚才炸机一下3个辉盛9G全废了~~~2个不会动1个扫齿了~~~辉盛我还要继续用吗?还是ESY的8G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电调具备,油门收完之后几秒内会自动油门保护。所以这个声音出现的时候就是保护状态,因此,此时给油门电机是不会转动的。

应该不是这个原因!有时飞着飞着下来了想起动就起动不了,一般我左搞搞右搞搞的又可以了,时间长短不一,有时我只是调机也有有这样情况,但从没有时过在空中的时候电机不动,都是电机停下了,想再起动就起动不了,伴随连续小的报告音!!!

有高人能解释下吗!!!麻烦了~~~~~~~~

楼主:
没朋友会回答吗?

网友B:
检查一下香蕉头焊接质量,焊接不好会出现缺项问题,造成上述问题。

网友:
学习了,一直以为响声是电调发出的,呵呵

网友C:
lz是用什麼控?

有時可能是舵機或者是干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香蕉头焊接质量,焊接不好会出现缺项问题,造成上述问题。

电调与电机的连接用的是3.5mm的香焦头,我调机的时侯把机拿在手里然后给大约50% 油门就能感觉到3个香焦头很热很热~~~这情况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是用什麼控?

有時可能是舵機或者是干擾

6EX的控,146IP,辉盛9gX3

楼主:
自己顶~~~守株待高人

网友:
用65吧 我的9G全部扫齿

推油门电机不动 检查香蕉头是否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