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一步教你如何处理废旧聚合物电池

楼主(2008-07-27):
纵观现在的模型行业 动力模型基本已经由油动在向电动发展 而且现在的动力
电池
基本都是以聚合物电池为主 因为以其可以大电流放电 充放电方便 重量轻 而且污染小等特性 所以深受广大模友喜爱 不过所有种类的电池都是有寿命的 而每个模友手里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废旧的动力电池 当电池报废后 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如何处理它们 尤其是聚合物电池 因其放电电流大 扔掉的时候多少都会带一些电压 所以扔掉后 最大的隐患就是火灾 其次是污染 虽然我也是个玩模型和电子没多少年的菜鸟 不过自己总结了一套处理废旧聚合物电池的方法 希望各位老师和朋友能给些意见和建议 话不多说 先上图:
等待处理的聚合物报废电池
首先选一通风处 准备好橡胶手套 口罩等护具
把电池的热封口处扒开 在其四分之一处剪一斜豁口 尽量别剪漏 以免短路
然后带上口罩和手套 顺着剪切的斜度把电池的铝缩膜撕开 尽量小心 别短路 这时会有一些电解液释放出来 这时最好放置半个小时 挥发电解液
用一个塑料盆 千万别用金属的 放上一些食用盐 然后加水 调成盐溶液 (因为盐在水中有一定的电阻值 可以起到放电作用 )
然后放入电池 这时会发现电极和裸露的 电池会有一些气泡 这就是电解反映 最好放置一段时间 我是放置了将近4个小时 等没有气泡了 用万能表测量一下 确定没有电压了 其实就可以废弃了 (如果有盐酸的话效果会更好 )
其实以上的方法也有一些弊端 毕竟废弃物还有可能污染(以下是我的变态方法 只是做实验 只做参考 ) 我处理的方法是在已经被电解的电池残骸里加上百分之50的三録化铁溶液 (所有的化学品商店有售 就是腐蚀电路板用的 这种东西没有毒性 而且对皮肤基本没有腐蚀性 不过着色性特强 所以最好带手套 因为聚合物电池的基材是以铜为主 所以我要彻底分解)
加入録化铁
开始产生强烈的反映 开始冒泡
继续腐蚀 已经可以看到被腐蚀的电池铜极开始和塑料皮分离
搅拌一下
看看可怜的水泥钢钉被腐蚀的
放置了6个小时以后 一锅“红烧电池”就出锅了 哈哈哈 大家一般都知道 三録化铁溶液沉淀后还可以继续使用 电池残渣凉干后可以直接处理
为了这次试验 特意用水洗净 只剩下一些氧化铜的残渣 和废塑料皮
以上是我花了两天做的试验 希望大家点评一下

网友A:
这样貌似不好,你处理后还是有污水啊

网友B:
lz推荐的办法不错,支持。
但是红烧电池绝对是画蛇添足呵呵。

网友C:
楼主精神可嘉
处理的方法值得商榷,污染总量好象还增加了

网友D:
交给电池回收公司是不是更好?

网友E:
我拆了那个铜皮皮,做散热片

网友F:
应该有集中回收电池的方案,国家应出台政策,电池制造企业必须有义务回收废电池

楼主:
家里连报废手机电池在内 有共有20多块 一直不敢乱扔啊

网友G:
确实环保不过操作起来大家还是一定要小心哦!

网友H:
LZ精神值得学习,财神应该鼓励射精

网友F:
个人认为这样处理并不环保,还可能引入二次污染

网友I:
会导致二次污染。电池本身可以回收,里面的正极材料价格很昂贵。

网友J(2008-11-04):
这样很不好
害怕自己中毒

网友K:
手机电池爆炸真可怕,我的控没有电池了,用三块手机电池串联做了一个11v的电池组,昨天孩子(3岁)玩g3。我在旁边坐着,然后电池就没电了,控一个劲报警,我也没在意,然后突然就爆炸了,很厉害,我一巴掌把控打掉在地上,控的后盖已经飞了,在地上冒火,然后又引起另外一个冒火,可怕!!电池都是红的,幸亏孩子拿控,爆炸后直接掉地上了,否则我可惨了。告诫网友,千万注意手机电池!!

网友L:
二次污染 应该回收再利用

网友M:
方法有带商榷。不过楼主敢于动手实践确实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