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过放电池的症状

楼主(2008-07-27):
最近比较郁闷,连着损失了两块
电池
(1300MH,15C),症状一样——其中单片电压一直下降到0V,并有发热现象。应该是有内部轻微短路的情况。没有大家说的鼓包现象。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因为过放引起的,还是给撞坏了。用的是2409-18,配9050桨

网友A:
可能是电池本身的质量问题。

网友B:
找卖家换

网友C:
换个别的厂家电池

楼主:
不是过放引起的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应该是电池本身的问题。如果是过放,就会是两只电池全部过放损毁,不会只是一只电池0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