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005飞3、4分钟就起不来,请教各位大虾

楼主(2008-07-27):
最近在网上淘了个二手的005,这几天一直在试飞,但是每次充满电,玩个3\4分钟就飞不起来了,用完测下电压,大概是3.88V每个,3S合计11.67V,刚充满电时一般要打到七八成的油门才勉强飞起来,我也试了升起前左右打舵,想问下各位大虾,是我的
电池
有问题,还是要调螺距啊,加大它的升力,谢谢!!

网友A:
可能都有问题~
我正常的电池,70-80%的油门也才能起~

网友B:
是ESKY的吗?可能是电机的刷磨掉了,而且005原来就没有设计调螺距,要油门加一会儿才会起来,不管是加到多少!!

网友B:
二手的好是电机点池换下比较好

网友C:
电池\马达都磨损了

网友D: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的,是电机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现在是夏天,005的这种强磁电机,飞个7,8分钟,真的很容易退磁。 你换个新电机就知道了。 电池的可能性不太大,再说你都测了电压的。 我一直在玩005,现在夏天,感觉那个电机,飞个20个起落左右,如果稍微不注意的话,就退磁了。。。。

网友E: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