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特技开关打开后的螺距调

楼主(2008-07-27):
本人昨天更换了3个HS-65MG的
舵机
,悬停螺距调为-2、0、6、7.5和10,油门0、25、75和100,在特技飞行开关打开后的螺距怎么进行调整,请老鸟说一下,谢谢回复。

网友A:
和悬停的油门,螺距曲线一样调,只是参数不一样
油门曲线: 100 95 85 95 100
螺距曲线: -9 -5 0 5 9
你的悬停的油门螺距曲线不好,建议你试试这个
油门曲线: 0 35 65 85 100
螺距曲线: -2 0 5 7 9

楼主:
按二楼的朋友给的参数改正完了,等着试飞,这两天太热了,等等再飞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