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源能用吗????

楼主(2008-07-27):
这个电源能不能配这款
充电器
呢???
电源输出:DC19V 3.2A MAX:60.8W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可以,电流也应该够吧

网友B:
估计不行哦。。。充电器一般都是12V的,你这个都19了
你还是仔细阅读以下充电器的输入输出说明再接把。。。

网友C:
电压高了点。

网友D:
电流不够,电压太高

网友E:
同意楼上的 最起码要4A的电流。

网友F:
检查充电器的说明书,电源适配器的输出电压应该比充电器的最高输入电压低1-2伏,输出电流最好达到充电器的要求,如果实在达不到,充电时电流设定小一些就可以了,就楼主的充电器外观看,19伏可能高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