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起来飞蝴蝶,哈哈

楼主(2008-07-27):
电脑坏了很久,也很久没有上来论坛了,前段时间装了架蝴蝶,电动的(不好意思相继被借了,只好用手机拍):

飞机:

电机:GS C42-60-06,600KV值,驱动毫克13*4木桨

电池使用6S 2200mah  20C,连接方式:

设备仓由于不需要像油机那样更换接受电,所以直接用透明胶贴上即可:

飞完了:

蝴蝶已经飞了12个起落了,非常完好,状态大勇,下面说说调整、试飞的情况:
1.原来打算使用APC13*6.5桨的,但是使用中发现电流太大,满油门45A左右,我的电调只是40A的,长时间飞行怕扛不住、电池在这么热的夏天估计
也会折寿,加上飞得也较快,所以换上了13*4的木桨,效果出奇的好,最大电流35A以下,拉力没有实测,但是吊机时突然推尽油门飞机会向天空弹射
上去似的,动力很暴!

2.电池使用方面,由于考虑到电池的通用性,没有使用4S、5S的,而是直接使用2块3S串联,电机是C42中最大的,支持6S,不需要定做。实际使用中
飞行6分半钟很合适,下来感觉不到电池有发热,哈哈!当然,中间穿插有吊机和普通飞行。原来打算买6S一组,2500mah 25C电池,现在看来没有必要了,
飞完回来充电,冲进电量只有1300mah,实在是省电。

3.接收机、舵机供电方面,买回来了3A 的UBEC,但是发现上面说明不能支持6S,所以没有使用。实践证明直接使用电调自带的BEC是没有问题的,已经安全
飞行了12个起落了。

另外,关于设备,我是用9x2 50频和原配接收机的,之前看到有评论说遥控距离近,但实际使用中没发现任何问题,相当可靠,发射机原来拉杆天线被螺旋桨打断了
换了原装软天线,使用还可以,但是就是没有拉杆的携带方便,不建议购买。

网友:
顶 那KV 1100 的电机用什么样的桨??

楼主:
KV值是600的,用13*4木桨,这个配置推荐40级油改电使用。

看看喂电池的东西:

6S充,2个,4S充2个,现在6S的只用到3S,没有完全发挥能力,1小时充满4S 2200的电不是问题:

网友:
大米小米

网友:
充电器很猛啊!!!

网友:
其实用4250的电机就够用了
4260有点大了

楼主:
电机使用4250是可以飞,但是KV值没有合适的,所以选了4260,实际使用效果也不错,起码不会觉得头太重了,还有电机大点效率可能会好一点点吧。

网友:
GSC4250需要定做KV600的,才能合适飞这样的电池组合
楼主当时也考虑过的,不过C4260动力余量更大.

网友:
番禺的LIJIANING先生才定了一只C4250,定做KV500,下周交付.....可以看看他的效果,他应该也是装蝴蝶

网友:
另外我意外得到一台HACKER-A30-14X,适合1200克的3D,我也准备做上一台30级别的3D来飞一下

楼主:
多谢老B顶贴,上次买东西还送了我一些紧缺的材料,大家说我是托我也认了。电机真的不错,这么大的飞机,重个几十克我认为不是什么大问题,所以就选4260了。倒时看看他飞的效果。看到你的贴,上次你们飞那个5米大滑翔机是在什么地方?吴生那架电蝴蝶是他的吗?好久没有和他们一起飞了。

网友:
飞的好,有点动心了。

也搞个大电动。。。。

网友A:
6分钟啊,感觉短了点。
飞油的加满240cc油飞这玩意20分钟左右(吊一会,小动力盘一会当休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老B顶贴,上次买东西还送了我一些紧缺的材料,大家说我是托我也认了。电机真的不错,这么大的飞机,重个几十克我认为不是什么大问题,所以就选4260了。倒时看看他飞的效果。看到你的贴,上次你们飞那个5米大 ...

上次飞是在佛山的世纪莲体育中心,我哪天和他们说,他们也说好久没和你飞了.....那台蝴蝶是黎生的

网友:
德兴桥引桥通车  还装了灯柱  已不适合飞大机了 飞飞KT还可以   注意安全啊

到中心医院那边飞还不错

楼主:
是啊,装了路灯就不好飞了,但是飞飞电动还是可以的,最重要是比较近。

网友:
米人啊!天下粮仓!!!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6分钟啊,感觉短了点。
飞油的加满240cc油飞这玩意20分钟左右(吊一会,小动力盘一会当休息)。

我也打算装油的,电池投入太大,充电也慢,油得爽快点

网友:
楼主介绍下你的充电设置,什么牌子,什么型号,大概几多米?
还有最下面哪个是电脑电源的吗?做什么用的?给充电器供电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