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是如此的小气

楼主(2008-07-27):
我有一块YT原厂2150MAH电池,飞YT450,只飞了一次,电压下降到7伏,只用了一次就再也不能冲电了,此类电池到底在多少伏就不能飞了?那什么来把握?把握不好不是用一次丢一个几百元的电池?

网友:
YT电池是比较容易坏的.电压降到7V说明有块电池已经充不进电了..变成了2S的电池了.如果想再用就淘一块电池回来接上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块YT原厂2150MAH电池,飞YT450,只飞了一次,电压下降到7伏,只用了一次就再也不能冲电了,此类电池到底在多少伏就不能飞了?那什么来把握?把握不好不是用一次丢一个几百元的电池?

告诉你一个抢救的方法:
     1、拆开外包装PVC膜,依据LZ说的情况,可能是电池组装焊接脱落,将脱落的地方重新焊接,然后检查电压;
     2、分别检查电池焊接处每只电池电压和输出电压、充电端口电压,判断是否是线路断开;
     3、如果是电芯有一直没有电压,处理结果是:找供应商换货。

网友:
直接卖家处理!我相信有良知而且专业的卖家一定可以帮你处理好的!
自己处理之后卖家就不认账了!

网友:
从平衡量每节电压,如果是三节 2.x V ,那就是电池过放OVER了

如果二节3.x, 一节接近零,说明有一节电芯内部短路,坏了

网友:
电池再差,再怎么过放,也不会一下变成7.XXV的,遇到这种情况,先用万用表测量每片电池电压,如果有一片没有电压,那么有两种可能:1、电池极间焊片虚焊2、一片电池坏了。这两种可能都是可以解决的,虚焊重焊就是了;如果是第二种情况的话,只有找经销商了!不过最好建议直接退回经销商解决!

网友:
电池可能虚焊,找供应商解决。

网友:
如果有虚焊,只可能整串无电压,只有可能一节短路或3节全部低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