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的输出问题???

楼主(2008-07-27):
两个输出不一样的电源(同时直流输出)
1、12V 5A MAX:60W
2、19V 3.2A MAX:60.8W
请问:这两个电源有什么不同?如果使用了,会出现怎么样的情况?

网友A:
要看你用在哪里,现在无法详细回答.

网友B:
电压不同。这种电源一般是恒压源,标出来的电流是最大电流。即在不超过最大功率的情况下,始终输出额定电压。
看一下你的设备的输入电压,如果是充电器的话一般是12v,有些允许浮动到20v,那样两个都可以用;
记住电源电压不要位于设备允许的输入电压范围之内,电源的最大输出电流要高于设备的最大输入电流

网友C:
如果用模型充电器,还是用12V 5A的。有些独立隔离充电器5A还不能满足要求。最好提供20A的电流比较保险。

网友D:
依据实际用电器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