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430X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8-07-27):
我的430X
电机
烧断了红线,现在把红线接好了,430X电机的三根线用万能表测通断,是不是三根线都是通的,比如,我用万能表测电机的红线和黑线的通断,红线和蓝线的通断,蓝线和黑线的通断,万能表显示都是通的!~!~是正常的情况吗?现在还不敢把电机接到电调上,怕又烧了!~!~

网友A:
A:430X电机的三根线用万能表测应该是三根线都是通的,
B:烧断了的红线内部应该是5根线或者4根线.必须每根都要接通否则还会烧的,
C:三根线与电机外壳是不能通的.

网友B:
1 用好一点的万用表的欧姆档RX1,测电机的红线和黑线的电阻,红线和蓝线的电阻,蓝线和黑线的电阻,如果3个电阻阻值相等。
2 三根线与电机外壳是不通的。
如果达到以上2点,楼主你就可以放心接电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