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什么原因,舵机乱摆

楼主(2008-07-27):
我的是LAMA v3,
遥控器
现在只有1格的电量了,飞机突然感觉会失控,
舵机
乱摆,不知道是不是遥控器电量不足的原因?

网友A:
可能性非常的大

网友B:
電量剩下一格····??·
····只能說LZ你很強··同時··基本知識有待加強··
加油·······

网友C:
按照你的情况,应该是遥控电量不足造成的,另外晶体接触不良,或者舵机损坏都会出现这情况

网友D:
1格的电量就是没电了

网友D:
第一格电源指示灯,第2格开始电压高低显示

网友E:
没电了,当然乱摆。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换上新电池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