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弄坏了2个无刷电机

楼主(2008-07-27):
今天干了蠢事,飞固定翼炸机,发现2212的
电机
轴被撞的后面漏出来好长,想把它砸回去,谁知道我砸回去后,电机就坏掉了,转不动了,还有没有救了。正确的处理方法是什么?多谢

网友A:
拆开,弄出来后固定好慢慢敲回来去,再装好,不过这样通常没什么使用寿命了

楼主:
怎么拆啊? 没有螺丝螺母啊

网友B:
哦,和我的电机差不多
我的飞机全油撞墙,电机轴就缩进去了,结果电机内部的轴承坏了,就转不动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有内六角螺丝固定的。

网友E:
我的经常撞墙,没事,大不了换轴承,换轴。一样用。

楼主:
楼上的几位都没有说怎么拆啊

网友E:
找根细一点的水泥钉,慢慢把轴敲出来。然后把内六角螺丝换成普通的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