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ESKY-0702A 4合1里面的调速分离出来

楼主(2008-07-27):
做个小机耍耍``现在就差个有刷电调`

拆CD里面的小电机`

用7.4V试过`力度不错``呵~

还有一个``哈 ~ ~

网友A:
分离有刷电调的难度比较大

如果不嫌重的话可以直接用--接到主马达的输出上,第4通道和混控板断开,输出引上来,就是一个6通接收机+有刷电调了,,尾马达的输出端悬空,电源输入什么的都用原来的,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嫌重的话可以直接用--接到主马达的输出上,第4通道和混控板断开,输出引上来,就是一个6通接收机+有刷电调了,,尾马达的输出端悬空,电源输入什么的都用原来的,OK啦~

不想用原来的接受和控`这套控太难看了`  ~ ~

网友B:
四合一的有刷电调和一般有刷电调输入格式不一样,改起来不如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合一的有刷电调和一般有刷电调输入格式不一样,改起来不如买新的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