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鸟超级改造完成

楼主(2008-07-27):
尾杆直接加固了。灌了半瓶502胶水进去/////外观金色喷漆。。。电机座用轻木从新调整垂直。上2208/3200KV/5寸浆。。。起落架直接固定了上去

...从新制作了V尾..加大了2cm/.........2颗3.7g舵机............混控

机翼中间破的地方用轻木修补后,加了副翼///最整体用吹塑纸蒙皮

机翼中间下面蒙皮调平了。

最后上个外观../

THE END

网友:
靠    我的火鸟让你改成火jian了   哈哈

网友:
~~~~~~~~~

哈哈 不错 好样的 优秀的地勤

网友:
电直变电固了

网友:
看到我的小旋风贴纸了,我的 502 很贵的哦。

网友:
可以嘛,LZ有想象力哦。

网友:
休闲的火鸟,让弄成怪兽了!

网友:
少个轮子。。。。

网友:
副翼装在里面效果不是太好

网友:
同意楼上的!这样的副翼由于力臂短,所以舵效不会太好,再加上又是推进式,主翼得不到螺旋桨的洗流!不过我还是很期待试飞的,哈哈,叫上我哦!

网友:
云龙兄 下次别这么大手笔了 保不齐一炸啊 呵呵

网友:
KV3200上5寸浆 配3S 电机负载大大啊
理论上这个KV上 4寸
多注意电机温度喽 不行的话要换小一号的
祝你爽飞

楼主:
超级爽飞。爽飞了三个人。。。我/峰。左睿。。。。哈哈。性能超级好。飞行姿态超级好。。。

网友:
V尾的改装太棒了。喜欢

网友A:
今天飞的太爽了,哈哈。这个飞机经过几次试飞,最后终于翱翔蓝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飞的太爽了,哈哈。这个飞机经过几次试飞,最后终于翱翔蓝天了!!!

恭喜

网友:
大哥 你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