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013新手求助!!!

楼主(2008-07-27):
前天到的013接电后电机dididi dididi dididi 的叫叫3次就停了 然后加油门不转   有一次是油门微调没在最低 调到最低后就可以了    可昨开始就又不行了 又是dididi叫电机不转   油门和微调都是最低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后来怀疑是电调有问题    但是把它接在其他通道上又可以的电机也转   就是接在第3通道上不行    我一火就把控拆开了把控里面的1 2两个小开关反过来调了下 也就是关闭了CCPM模式  然后接电调电机 通电 电机又正常了也是在3通道上但是CCPM就没作用了 加油门光是电机 转舵机不会一起工作改变桨距  然后换回来 开开CCPM模式舵机倒是正常了推油门3个舵机一起工作使倾斜盘上升改变桨距 可是电机就又不转了.....又和开始一样了..........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控和接受不行了还是别的什么问题   请高手帮忙研究下  小第不胜感激..........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天到的013接电后电机dididi dididi dididi 的叫叫3次就停了 然后加油门不转   有一次是油门微调没在最低 调到最低后就可以了    可昨开始就又不行了 又是dididi叫电机不转   油门和微调都是最低的不知道是怎么 ...

你这样试

接收上只接电机,和电调。

油门推到最高后(当然大桨不要装)接电,等电机叫,叫完把油门收到最低再等电机叫。这样重新设置一下。

楼主:
都试过了的 好象不是电调设置的问题了  换在其他通道上 都是可以的  就是3通道上不能同时控制舵机和电机    不过还是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