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的LAMA控配什么接收才能玩固定翼??

楼主(2008-07-27):
配esky 6通接收行么   还是什么其他的??

网友:
esky 6通接收肯定行的!我和朋友把四合一拆了用那里面的接收飞固定翼KT3D没问题!地面一节天线六七十不跳舵!

楼主:
谢谢LS哈  只是有点不明白四合一只能插2个舵机啊  还有电调插哪???

网友:
E-SKY 四通接收机

网友A:
4合1本身就带电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合1本身就带电调的

能接无刷电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LS哈  只是有点不明白四合一只能插2个舵机啊  还有电调插哪???

插舵机的另一面不是有两排插针吗?一个就是插电调的!一个是方向舵的!你自己试一下吧!不用另外接接受电!只要电调带BEC功能就行!注意插针的方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舵机的另一面不是有两排插针吗?一个就是插电调的!一个是方向舵的!你自己试一下吧!不用另外接接受电!只要电调带BEC功能就行!注意插针的方向啊!

拆开看了    能卟能具体点                                   - +
                                                        插针在正面   ooo     CH1
                                                        插针在正面   ooo     CH2
                                                        插针在背面   ooo     CH3
                                                        插针在背面   ooo     CH4
                                                        没用               ooo
                                                        没用               ooo
                                                        没用               ooo

             我的示意图对么   ??

楼主:
来人看下哇

网友:
另外配个ESKY的独立接受啊,可以飞带副翼的JJ啊, 也可以飞飞翼,但要配个V尾混空(几十块钱)。
动力还是买套无刷动力组把,便宜,有刷难弄。
对了 新点的LAMA的控,电池盒里面有四个开关可以调混空的,把混空调没了就成了,怎么调网上都有

网友:
一个飞完全可以的。。

网友:
所有兼容FUTABA的PPM信号的接收机均可

网友:
我就用,LAMA控配 EASY 6通接收,飞固定 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