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或许更耐炸的电机安装方法

楼主(2008-07-28):
对于前拉式的飞机,炸鸡后最麻烦的可能就是机头损坏,拉力线被破坏,这样整个鸡鸡可能就基本不能用了。这几天做机时想到了一种新的安装方式,大家看看是不是可行。
图片是手机拍的,不清楚
主要思路是利用EPP吸能,先做点零件。
右边两个是用冰棍棒做的,前后各一,用502粘接。另准备几片KT,夹在木片中间,用螺钉固定,同时做好右拉和下拉。

组装后的样子,后面垫一片EPP

从侧面看

和机头内板嵌入的样子

动力部分不需粘接在机身上,使其在坠机,如果力量很大,时可以向后脱落,以保护电机和机头。前部用木片加强。头晕,也不知道说清楚没有。

网友:
没听懂,大概意思是不是像避震器一样的原理?只是把弹簧改成epp?

网友:
没听懂TOO

网友:
我明白了,主意不错

网友:
可以,已经有人这么做了,很有效

网友:
难道不会飞出去吗!!!  感觉再用根牙签穿在机身上比较安全...

网友A:
其实把电机座换成层板十字架就可以基本解决问题的。

层板在其强度范围内性能稳定不易变形,冲击力大于其承受能力则断裂。断裂能吸收不少冲击能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把电机座换成层板十字架就可以基本解决问题的。

层板在其强度范围内性能稳定不易变形,冲击力大于其承受能力则断裂。断裂能吸收不少冲击能量。

不错,以前认为层板太硬了,但炸了几次后发现确实是这个道理.

网友:
看着复杂,我的方式就是尽可能不炸机,

网友:
吸收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