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机充电器

楼主(2008-07-28):
最近MOTO V3X不充电 好象是冲电器坏了,冲电器 居然没一个螺钉 连借口都找不到 没法拆 只有砸了,问题是这种接口哪根是电源 干脆自己接个电源进去算了。
看图:
里面有5根线 不知道接哪根 接错怕手机坏/。

网友A:
应该是充电接口已手机接触不良,我也买MOTO手机也有这情况的出现.

网友B:
这是标准的小usb借口,左右最外边的2根线就是电源,哪个是地线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