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08-07-28):
请教各位高手,左手油门怎么飞自旋翻。

网友A:
凤凰软件和 G4 中都有自旋翻的录像教学。可以任意设置MODE,左右手油门都可以设置。
左右油门通常是 MODE 2 ,比MODE 1 容易,左手推尾舵,右手划圆即可。
归根揭底,还是需要苦练,首先自选悬停需要过关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