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翼突然停转

楼主(2008-07-28):
我用gl450c.昨天在起飞过程中尾翼突然停转,吓得我急忙收油,没看出有什抹问题,又试  了一次,恢复正常.这是怎么回事呀??希望大家指点

网友:
皮带打滑???????????

网友:
皮带打滑我想应该不会停转的.只会掉转.可能是单向轴承的问题..

网友:
不是单向轴承,只要大浆转,尾桨就应该转。

网友A:
对转齿轮或者尾轴齿轮有松动现象

网友:
皮带问题

网友B:
尾轴中联的螺母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转齿轮或者尾轴齿轮有松动现象

这才是正解。如果
尾轴中联的螺母松了        那尾桨早(泄)射l -_-!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尾轴中联的螺母松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的描述有问题,应该是尾轴和T形链接器的固定螺母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路过加学习

网友:
皮带松了: 我的飞机遇到过, 皮带过松, 造成皮带在尾波箱被卡死;
确定方法:1)直接检查皮带的松紧. 用笔压皮带, 不应该超过传动轮中心; 2)检查皮带是否有磨损.
如果确定是这个问题, 要当心了, 皮带有磨损最好尽早换了-----上次在飞航线中皮带突然空中断了, 下面还有不少看的人, 幸亏有些距离, 只是炸了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