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伏电池其中2片大肚了,怎么回事啊?是坠机原因吗?

楼主(2008-07-28):
周末太平寺飞电固,第二个起落第二圈出现失控,10—20米高坠入深草丛,捡回来只是机头电机架、桨受损,设备JR完好,电池外观完好,固朗的原装电。可发现电池温度较高,稍有点烫手,测电12.1。约2小时后温度不降,测电约11.6。因为有事没管它,4小时后,测4.8,其中两片过放,1片4.12。请大家说说咋回事啊?是不是坠机的原因啊?

网友:
是不是变形了? 2小时不降温

网友:
电池有内伤

楼主:
电池外观无损伤,拆开3片无破损,内脏震坏了~~!!坠机在机场深草区,扎带都没脱~~

网友:
引用 楼主:
周末太平寺飞电固,第二个起落第二圈出现失控,10—20米高坠入深草丛,捡回来只是机头电机架、桨受损,设备JR完好,电池外观完好,固朗的原装电。可发现电池温度较高,稍有点烫手,测电12.1。约2小时后温度不降 ...

从LZ介绍的过程分析,可能是电芯内部短路。在正常情况下,电池在刚飞行结束时,电池的温度稍微有一点高,大约在60摄氏度左右,再高电池的放电性能就有问题(即C数有问题),但在飞行结束10分钟后。电池温度应该恢复到环境温度,2小时温度不降,说明电池内部短路,形成电池高温,同时电压下降(不是过放)。留意检查一下电池侧面是否有撞痕。可能是撞击导致电池内部短路。

网友:
我也碰到过,震动后内部短路,没有负载也慢慢地放热,温温的,就是凉不下来,很讨厌,降到3.8v差不多不降了,但还是要报废了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