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700怎么挑试?

楼主(2008-07-28):
本人新手,尝试自己修飞机,像换个大桨、横轴、尾桨、平衡杆的自己都可以动手。
唯独
陀螺仪
、
舵机
不得入门。也不知道那几个旋钮调完了,有什么反应。
在坛子里经常看到如何调油门0 25 50 75 100 螺距 -2 0 5 7 9,不知怎么看怎么调?

网友A:
唯独陀螺仪、舵机不得入门。也不知道那几个旋钮调完了,有什么反应。 ---------------陀螺上面应该有2个旋扭吧?一个调节尾陀螺的行程,以达到尾翼在变距时不超出尾轴长度。一个调的是延迟,这个具体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另外感度在遥控器上调节,调到尾巴刚好能锁住为止。
在坛子里经常看到如何调油门0 25 50 75 100 螺距 -2 0 5 7 9,不知怎么看怎么调? ----------------你用的是什么控?调螺距的时候需要用到螺距尺。
新手乱教,希望没有误认子弟。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B:
驼螺仪上的两个从左到右分别是DS(数码鸵机开关)是数码鸵机才打开.不然会烧鸵机的.接着是驼螺仪正反开关.然后是.鸵机延时旋钮,然后是鸵机行程旋钮.延时旋钮主要是延时越大.感度可以调得越高而不会追尾.
油门曲线 是油门遥杆的位置对应的油门大小.在控里面调的.不知道你是什么控.
螺距曲线 是油门摇杆对应的螺距度数,也是在控里面调的.并且调整螺距是需要用螺距尺量出来的.

楼主:
我的控是TDF6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