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ECO的重心

楼主(2008-07-28):
提示:

网友A:
靠近重心的位置....废话...\
没条船.每个人的重心都不同的.难答.

网友B:
重心在船里

网友:
应该可以参考飞机重心的确定方法
船在滑行时压力中心位于滑行面的后1/3处,把重心放在压力中心之前,在遇到波浪升力增大时自动降低仰角,恢复稳定.重心在压力中心后的话船就会不停点头
具体位置估计还得靠实验
纯属个人理解,并忽略了螺旋桨推力等各方面得影响,还望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