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

楼主(2008-07-28):
请教各位老师300元左右的
遥控器
要买什么牌子和型号的好???

网友A:
你打算玩什么?车,飞机?

网友B:
固定翼还是直升机?

楼主:
固定翼和直升机

网友C:
300买T6c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什么牌子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固定翼和直升机

网友F:
天地飞的FT06-C 。如果预算充足不建议买这个控,不怎么好调。另外我们不是老师,我们只是RC爱好者-_-!

网友G:
价格上只能选择6c,不过不建议用这个飞直升机

楼主:
请大家指点一下
用什么牌子和型号的遥控器好用啊!!是飞固定翼和直升机!!最好价格不要超过500元

网友H:
LZ问问题,确不把问题说清楚了,你让大家怎么回答?
我只能是推论了
只肯花几百买遥控器,推论,那你的收入就不会高。然后,不说自己玩什么,说明你对模型和遥控器间的关系没有概念。
这种情况下,你会去飞直升机?
所以80%可能,你只能是飞固定翼。那你需要的是天地飞6A,6EX(买二手的)就不要想了,那是大炮打蚊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