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想的潜水艇模型导dan发射装置

楼主(2008-07-28):
这是我自己设想出来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
看来灯珠去壳不一定能把火药点着!

网友:
似乎不行喔!~

网友:
可靠性很低。。。。。

网友:
火药松会加快燃烧, 要用黑火药, 不能用黄**,最好直接买冲天炮, 不然很容易出事

网友:
不可以松,燃烧会加快,甚至会爆,一定要加压到非常紧。不需要空气,黑火药自带氧化剂的~

楼主:
大家的都有好的建议。不如把自己的想法做图和我们分享下啦!

网友:
火药松就成子弹了,要压紧才能有持续的推力。
最好是先用水把黑火药开成糊状,然后装进火jian发动机,等其完全干透后使用。

网友A:
水下发射?如何保证火药一定在出水面时再点燃?如果火药在水下时就点燃,水的密度比空气大多了,产生的反作用力会把潜艇压下去的。这和深水炸差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水下发射?如何保证火药一定在出水面时再点燃?如果火药在水下时就点燃,水的密度比空气大多了,产生的反作用力会把潜艇压下去的。这和深水炸差不多了。

只要潜艇的质量远大于导弹就不会存在把潜艇压下去的问题。就像发射火jian没有把地球压下去一样。
深水弹的原理是产生瞬间强大压差来破坏潜艇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