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箱口裂了口子,用什么胶粘?

楼主(2008-07-28):
好几个油箱都是油箱口裂了口子,扔了可惜,用哥俩好粘了一次,没粘住

网友:
先打花表面,再用农机胶来粘。或者用电烙铁来烫好裂口。

网友:
油箱一般是用硅胶铸造而成,很难粘。

网友:
用电烙铁来烫好裂口。

网友:
要看你的发动机用途了

如果是练习用,压力不大。如果是飞特技,压力还是大呢,还是换油箱了

网友(2008-09-23):
用热溶胶棒粘,简单可靠!要是塞口处开裂就用一圈铁丝拧住再用胶棒粘.

网友:
毁掉一个油箱当焊料,用热风枪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几个油箱都是油箱口裂了口子,扔了可惜,用哥俩好粘了一次,没粘住

扔了吧!油箱在飞的时候承受正压,无论怎么补都会绷开的!

网友(2008-11-25):
树脂,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