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8-07-28):
請問各位 我的v3當油門推到4\3時 4合1便会亮起紅灯 及自轉 是不是4合1壞了 在綫等高手

网友A:
红灯应该表示油门快到顶了吧,自转应该没调好吧。

楼主:
到顶 但还沒有飞起呢

网友B:
红灯亮表示电池的电量不足,应立即停飞充电。

网友A:
到顶?油门亮红灯了还飞不起来? 那应该是齿轮问题,检查下A/B齿轮有没有断齿。
没电这种低级错误,应该不至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