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单翼的怎么老是自动爬升..?

楼主(2008-07-28):
我没有玩过真机..

都是玩模拟器的..

怎么玩G4里面的一台电动塞斯纳...泡沫那种..

老是自动轻轻地爬升..感觉这样玩..很没趣啊..

真机会像这样么..?

谢谢哇..

网友:
新手先练练,主要是练降落。

网友:
给的油门大了,爬升很正常啊。

网友:
把升降舵微调调到全油门平飞即可。

网友A:
其实,如果不自动爬升,你觉得怎样才有趣呢?会往下降或者如何?

你给的油门大于平飞临界油门,飞机自然是爬升的。模拟器里面的飞机调整得比较理想,所以爬升平稳。如果你不希望飞机爬升,减小油门就是了。

这些初级机型是让你练习飞机本动作的,起降、转弯等等,要自己体会油门配合动作。大油门平飞冲场的时候配合点推杆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如果不自动爬升,你觉得怎样才有趣呢?会往下降或者如何?

你给的油门大于平飞临界油门,飞机自然是爬升的。模拟器里面的飞机调整得比较理想,所以爬升平稳。如果你不希望飞机爬升,减小油门就是了。
...

感觉下单翼的满油都不会爬升哇...!!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下单翼的满油都不会爬升哇...!!

会俯冲

网友:
调整下拉角。

网友B:
检查拉力线和重心

网友:
那就对了~~~

网友:
机翼有迎角

网友C:
正规的,应该是在80%油门时平飞吧?我习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规的,应该是在80%油门时平飞吧?我习惯这样。

这个才是真理啊!要把飞机调整到松开各个操纵杆,飞机能笔直飞行,如果飞行姿态有点歪,就调整副翼和升降,当然真正飞行时是绝对不允许手指离开操纵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下单翼的满油都不会爬升哇...!!

飞机的飞行特性是调出来的,不同机型对性能的要求不同,自然有不同的调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拉力线和重心

晕..G4模拟器的..怎么检查..

.........

网友:
所以说模拟器的对于实际飞行,只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模拟器里边不确定因素比起实际飞行,要少很多。当然也不能怪模拟器,环境因素千变万化,每种飞机都有自己的特性,加油抬头就是上单平凸教练机的特性,也有不少教练机不会这样,比如大金星,因为是双凸不对称翼型,下拉合适的话,飞机会飞得很直,至于6楼的问题嘛。。你见过几架下单是平凸翼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