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该买什么模拟器?

楼主(2008-07-28):
没有遥控器,想先玩一下模拟器,以后玩450电直,应该买个遥控吗?还要买什么,一点都不懂,请教。
最好能给个淘宝的链接,谢谢~

网友:
目前我玩XTR,还可以.听说G3.5的不错,飞直机时比较暴力,XTR很温柔的.
最好能买个8合一的.

网友:
对,一套全能统统搞定,适合不同的练习阶段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97f0d01fb5eff96d2dda677424398861.jhtml

楼主:
上面这个网址的飞鹰模拟器带遥控器吗?我没有遥控器哦

楼主:
流金岁月,XTR是模拟器吗?在哪买?还要不要买个遥控器啊?买什么牌子好?

网友:
一般的模型店都有售,或者在淘宝上买.
XTR是主流的模拟器.场景昭片画面不错.G系列是3D画面的,还有一个叫凤凰的听说也不赖.但我只玩过XTR的
当然要买控,无遥控怎么玩.想买什么控只根据你自己的经济情况买.如果有米的话建议上个9通道的.什么功能都有了,但价格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受.你不会只飞模拟不飞真机吧?

楼主:
我想先玩模拟器,以后再买飞机和遥控器
你推荐一个遥控和模拟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这个网址的飞鹰模拟器带遥控器吗?我没有遥控器哦

模拟器和遥控本来就是2种,虽然目前市面有中带手柄的,但还不如搞个国产的天地飞遥控,还可以飞真的模型飞机,我自己模拟器练习就用在飞飞机的发射机,特别直升机的练习,设置好个开关定义完全和真实一样,也要设置曲线
玩遥控模型遥控器本来就是必须的

网友:
最好先上控呀,练好技术上电直

网友:
楼主和我要问的问题一模一样!~呵呵,我也觉的先模拟,都说买个天地飞,也不知道以后玩450需要毛个撒样的田地飞和模拟器,高手指点

网友A:
我的是futaba 6exhp+ xtr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futaba 6exhp+ xtr

XTR的油门怎么设,其他通道设好了,就是油门推到最大,飞机空转飞不起来

网友B:
机修工,我对你的全能感兴趣,我用的是4vf和ESKY的控,应该没问题吧。
我的电脑是板上的显卡,1G内存,双核,不知道会不会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机修工,我对你的全能感兴趣,我用的是4vf和ESKY的控,应该没问题吧。
我的电脑是板上的显卡,1G内存,双核,不知道会不会卡。

你好,感谢支持,4VF当然可以直接连接,理论上只要发射机有PPM讯号输出,并且如果是直升机控要传统十字盘模式(不可以CCPM)模式,就可以用飞鹰模拟器的 ,
我不是很清楚你电脑是哪款主板带的显示卡,一般比较新的 主板的板载显卡也已经有一定的3D加速功能,可以使用一般的3D游戏,但最好还是独立显卡,
模拟器软件各款对显卡要求各不相同的,比如XTR对显存要求比较大,因为使用大量的全息照片,G3,G4对显卡3D加速就要稍微高点,凤凰和XTR基本一样,AEROFY对电脑要求最低,全能的个模拟器都支持,可以都试试问题不是很大,而且各模拟器如果真的去调试都可以一定程度的调整分辨率和特效,可以降低对显示卡的要求
最后建议玩模拟器前先升级主板,显示卡,声卡的驱动,可以去驱动之家下载新的,然后重新安装DX9.0C,

网友:
能否方便报个价,谢谢。

网友:
当然是g4啦 别的别买了 g4最真实  画面和惯性什么的 其他的都比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