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7 BACKUP ERROR

楼主(2008-07-28):
出现了BACKUP ERROR记忆电池没电,备份错误..谁可以帮手搞搞呢?

网友:
找厂家保修啊。

网友:
电池没电,换电池

楼主:
拆开里面找不到类似电池的物体

网友:
也可能是存储单元坏了

网友:
电池电压低吗?低压的情况下会备份错误的,换电池试试吧,如果还是不行的话要找厂家保修了

楼主:
没有人会修么??有没有高手会修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里面找不到类似电池的物体

没见过实物,上照片看看,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下次有二手dx7 pm 我一下,我拿来研究。

网友:
DX7应该可以呀

网友A:
EEROM坏了

由于突然断电,或者电池接触不好引起,解决的办法,找台好的控拆下里边的EEROM的IC,然后用编程器读出他的数据出来,然后拿个好的EEROM在写进去,然后将这个IC重新焊到损坏的控上边就行了,这款我没有试过,不过我式过好的KO的控是可以的,我想应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于突然断电,或者电池接触不好引起,解决的办法,找台好的控拆下里边的EEROM的IC,然后用编程器读出他的数据出来,然后拿个好的EEROM在写进去,然后将这个IC重新焊到损坏的控上边就行了,这款我没有试过,不过 ...

今天直接拿给你好吗,我在顺德,很近市桥

网友(2012-10-15):
有道理,设备难找。返厂家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