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不能悬停,

楼主(2008-07-28):
我的喇嘛刚启动时振动有点大,速度起来后就好了,A浆高速时有一些双桨,十字盘调平了,推油门就升起来了,但会顺时针转,不能悬停,不是缓慢上升就是下降。不知是什么原因,是否还是双桨的问题,谢谢高手指教!

网友:
振动有点大,速度起来后就好了,浆固定得不够紧
A浆高速时有一些双桨正常的,想消除就换浆吧
顺时针转,没调好转速差
缓慢上升就是下降,你手感还没练好,练好就把握好油门了

楼主:
谢谢 高手

谢谢 高手

网友:
lama的十字盘好像本来就是有点偏的吧。

楼主:
是的,太平飞机向前,我的十字盘前部高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