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x2的rs77接收,一定要把针脚口剪大才能用吗

楼主(2008-07-29):
挺贵的东西,舍不得剪啊

网友:
那就修改电调,舵机,陀螺的接口啊,笨。。。。

楼主:
能不能 : 电调 接 UBEC  接 接收

网友:
可以,要把电调的红线拿出来,然后独立用UBEC供电给接收机。

网友:
改电调,舵机,陀螺的接口啊。

网友A:
现在没有futaba带边的插头了吧

网友:
把其它的接口用小挫子挫一下就OK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没有futaba带边的插头了吧

401的插头还是

不过这个问题,LZ问的有点。。。。。。
直接把插头多出来的地方剪掉打磨平整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