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侠关于好盈18A无刷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8-07-29):
哎,算运气不好吧,才飞五六个起落,这电调就罢工了吗?原因是这样的,慢慢拉油门电机转速也邮慢至快,但是才离地不到十秒,电机就慢慢减速了至停,再拉油门电机不工作了,电调烫得要命电线也很烫都有烧味了,不过等冷确后再来还是重复上述的表现,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不会是过载吧?请报电机及浆规格!

网友:
多加一S 电池或许会好些

网友:
我也有個18A好盈,放在賽斯納上飛的,前兩個月飛的時候,一塊電池下來換好電池,推油門準備起飛時,一縷輕煙,電機不動了。
到今天還沒空去煙酒!

楼主:
反正电调一热推油门没反映,电调就会表现为油门拉越大报警声就越大。我的电机是峰值6000KV的,峰值电流14A,电池是LIPO7.4V2200MAH我用在小直机上面的,前面都飞好好的,会不会过热保护呀?冷机都正常,现在就是飞不久。郁闷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正电调一热推油门没反映,电调就会表现为油门拉越大报警声就越大。我的电机是峰值6000KV的,峰值电流14A,电池是LIPO7.4V2200MAH我用在小直机上面的,前面都飞好好的,会不会过热保护呀?冷机都正常,现在就是 ...

你好,请问是什么样的报警声音? 我们的电调有单音的“哔-,  哔-”报警音,也有双音的“哔哔, 哔哔”报警音,声音之间的间隔也有差异,请详细说明故障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