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关JR 9X2的问题

楼主(2008-07-29):
我飞电直,用JR 9X2,有个问题请教大家:控右侧的旋钮对应AUX3,在Device Select菜单缺省值是ACT(可用),我玩
模拟器
时将其往上旋,结果不能倒飞,往下旋到底就能倒飞。我在Device Select菜单将其值设为INH,结果无论这旋钮往上还是往下都能倒飞(因为这旋钮的功能已失效)。请问飞真机时如将其设为INH,会不会影响倒飞?谢谢!

网友A:
不会,那是模拟器的通道映射到 3-pos switch (f.mode)

网友B:
我是把左右凉拌的旋钮都INH了,因为不小心就会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