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拓500的2个问题

楼主(2008-07-29):
请教大家关于亚拓500两个问题
1.在普通模式下飞行,会点头,特技模式时不会
2.急上升时尾巴会抓不住。检查了皮带不松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两个问题。

网友:
1横轴上 多摸点油 提高点转速
2螺距和油门的配合+尾舵调整问题

网友:
普通模式急上升时尾巴往往抓不住,降低螺距提高转速可以有所改善.

网友:
对点头问题,也可以更换亚拓原厂出的灰色70度垫圈

网友A:
灰色70度垫圈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灰色70度垫圈是什么东西?

就是横轴用的O圈.

网友:
我换了,立马就不点头!

http://www.shhobby.com/product_detail.asp?s_id=1261

但3D高手可能觉得操控变得肉了......

网友:
哪天我也换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大家关于亚拓500两个问题
1.在普通模式下飞行,会点头,特技模式时不会
2.急上升时尾巴会抓不住。检查了皮带不松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两个问题。

点头很可能是因为转速太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大家关于亚拓500两个问题
1.在普通模式下飞行,会点头,特技模式时不会
2.急上升时尾巴会抓不住。检查了皮带不松
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两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正常,转速快速提高尾巴会漂的。

网友:
两个垫圈要35  真贵啊

网友:
我的也是点头问题,降低螺距,增加转速,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