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选蓝宇746还是747?

楼主(2008-07-29):
请问:新手选蓝宇746(F3A)还是747(塞斯纳)?

我想玩航拍,希望飞机能飞得慢点、稳点。

初步准备选2212+30A电调,9050桨,不知道这样配如何,麻烦大家帮我看看。

谢谢!

网友A:
不只楼主想学飞呢?还是用这飞机来航拍?如果是想学飞,建议各买2架,这2款都是学飞的好材料,各买2架,是用来备用。如果是老鸟,直接用来航拍的,那就用747(赛丝纳)。

楼主:
谢谢LS指教。

我是想来学飞的,目前飞直机,想弄个固定翼调剂一下。

等飞好了固定翼,就准备玩玩航拍。

既然两机都是学飞的好材料,那我就先买2架746吧。

如果希望飞机能飞得慢点、稳点的话,电机、电调、桨 应该怎么配?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LS指教。

我是想来学飞的,目前飞直机,想弄个固定翼调剂一下。

等飞好了固定翼,就准备玩玩航拍。

既然两机都是学飞的好材料,那我就先买2架746吧。

如果希望飞机能飞得慢点、稳点的话,电机、 ...

先买747,你的这些设备能用,飞机里也有配桨,8060和9070,要慢点就油门小些,飞直机的这个你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只楼主想学飞呢?还是用这飞机来航拍?如果是想学飞,建议各买2架,这2款都是学飞的好材料,各买2架,是用来备用。如果是老鸟,直接用来航拍的,那就用747(赛丝纳)。

......................................................

新手学飞买746
想做动作,找刺激买747

746有上反角,且没有副翼,飞起来特稳
747有副翼,适合做动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

新手学飞买746
想做动作,找刺激买747

746有上反角,且没有副翼,飞起来特稳
747有副翼,适合做动作.

747是赛丝纳,746是小F3A,这2架也是我最初练习飞行的机种,是我的启蒙飞机。

下面是厂商网站,你可以核对一下:

http://lanyu.net.cn/main.asp

网友:
航拍明显是塞斯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747是赛丝纳,746是小F3A,这2架也是我最初练习飞行的机种,是我的启蒙飞机。

下面是厂商网站,你可以核对一下:

http://lanyu.net.cn/main.asp

哦 ,是哦,型号太多忘记了
更正下,
745适合新手飞,没副翼,有上反,特稳
746是小3A,超灵活,超适合做动作.但起落架太逊了,要自己加强,不然两个起落就烂了,新手不建议买
747,肩负了上面两个机的特点,稳而且可以做动作.是不错选择

楼主:
谢谢LS各位的耐心指点。那就准备买747了。

引用 网友A:

先买747,你的这些设备能用,飞机里也有配桨,8060和9070,要慢点就油门小些,飞直机的这个你懂。

前面可能没说清楚,我是准备买空机,另外配电机 电调 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LS各位的耐心指点。那就准备买747了。

前面可能没说清楚,我是准备买空机,另外配电机 电调 桨。

就这两架飞机而言,
电机:兴耀华XYH-W-054螺纹轴

http://www.xyhmotor.com/ch/productshow.asp?gid={0655E51D-50F5-406D-B59F-EC75CF46429F}

电调:20A
桨:8060或9070

电机:傲羽翔的AX-2312电机(螺纹轴)  KV1300

http://www.aoxan.com/product/show.asp?id=19

电调:20A
桨:8060

以上2款电机都带有电机安装座(方孔),安装十分方便,散热好(那个本身就是散热片),最重要的是保证飞机拉力线对,螺纹轴为的是安装桨和整流罩(飞机里有原配的)方便。

楼主:
谢谢“南园猎鹰”的详尽回答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南园猎鹰”的详尽回答

晕,还有我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还有我的呢...

谢谢“GFORCZGOOD”的 再次 详尽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只楼主想学飞呢?还是用这飞机来航拍?如果是想学飞,建议各买2架,这2款都是学飞的好材料,各买2架,是用来备用。如果是老鸟,直接用来航拍的,那就用747(赛丝纳)。

言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