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的450SE动力不太稳定

楼主(2008-07-29):
最近发现我的SE动力不是很稳定,表现为推油门让飞机起飞到大概2米左右的高度,保持悬停状态而且油门不动它会自动的下降到贴近地面(有时甚至脚架碰到了地面)然后又上升,就这样反复的一升一降好像在做青蛙跳一样,不知道怎么回事,以前没有这样的现象,而且最近也没有炸过机,感觉很奇怪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油门和螺距配合不好

网友B:
風的效應也是會影響機子的穩定度的

网友C:
电池可能不行了。

网友D:
有阵风的情况下也会这样的。

网友E:
也许电机退磁了。

楼主:
先谢一下各位,电池的原因可以排除,因为我的3块电池都试过,而且我的电池还没超过30个起落一直使用没有任何异常,至于油门和螺距曲线我也一直没动过应该也不是这个问题,最近就是换过大浆,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楼主:
再说一下我也知道阵风会造成这样的现象,但我飞的时候正好是很热没有一丝风的时候,不过我的430X只要飞3分钟以上就热得烫手,估计有个6到70度,当时室外温度大概30度吧,不知道大家的430X是不是也一样。

网友F:
电池的问题大一点.

网友G:
还是桨的原因,,换了桨了,你再看一下,推满油门,是不是还是你原来那个度数,不见得是,所以,每换一付大桨都 要检查一下PATCH

网友H:
电池,换电池吧,我450虽然没出现这个情况但是我LAMA电池飞时间长了就这样一上一下的

网友I:
下回飞的时候注意听听电机地声音,看看转速是否有明显的变化。
如果你用的是原厂的电调,那么悬停大概是55~65的油门配上4.5~6度的螺距。
(每一台飞机的状况都不同,试试看)
但是亚托的电机温度都不低~~让亚托迷们不太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