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轴双桨5#4改无刷

楼主(2008-07-29):
前两天买了两个无刷电机,紫金铃1818,16G,KV3600,把5#4外壳拆了,调试好,准备改无刷,如图

改装比较简单,只拆两个180电机,其余全用原来的配置

加了块小板,把插在原来插180电机的地方,把信号变换为无刷电调的格式,电调用手头的固定翼18A,其实10A的就足够了.

试飞

网友:
改无刷重量应该增加不少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图上的电子称,重了五克,

网友:
把信号变换为无刷电调的格式

能教一下吗?谢谢。

网友:
改一下要多少米?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问,电调用得是哪种,此方式LAMA 3能用吗?

楼主:
回复5#7#,LAMA的V3V4V5都一样的,我手头有新西达18A,所以就用了,其实6A就行,两个可以轻20克,
四合一有刷输出是PWM,无刷电调是PPM,转换用的单片机,我是做硬件的,程序是请会的人编的
好象很小,很快就好了,我只告诉他把0%-100%的PWM变换成1MS-2MS周期20MS的PPM,就行了.电源用电调输出的5V,电调的电源和接收机的并在一起接电池.

网友:
哇,这转换器应该做出来卖呀

网友:
想问一下吊在下面闪光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5#7#,LAMA的V3V4V5都一样的,我手头有新西达18A,所以就用了,其实6A就行,两个可以轻20克,
四合一有刷输出是PWM,无刷电调是PPM,转换用的单片机,我是做硬件的,程序是请会的人编的
好象很小,很快就好了,我只告 ...

理论上应该能在四合一上找到两个电机的有刷电调PPM输入点,这样就不用做你那个转换电路了。

楼主:
回复10# 那是电池监测报警,单节低于3.7V红灯亮,低于3.5V报警响.
回复11# 那是,如果厂家吧复合PPM分解,加入陀螺并两通道混控,再编成PPM格式,再在有刷电调上变换为PWM放大输出,就太为我们用户造福了.

网友:
电池监测报警这东西多少钱?

楼主:
电池低电压报警器 上TB搜,二十多元

网友:
這么好的貼,要頂!

网友:
转换用的单片机,不是每个模友都会做的,干脆你多做几套,上淘宝造福模友吧

网友(2008-09-18):
楼主送了两个给我,再此表示感谢!太谢谢了!

网友:
楼主现在还有得卖吗,我要买两个

网友(2008-11-24):
好帖不能不顶,不能让他沉了

如果能公布单片机型号,和程序源码,就好了,方便广大模友学习进步。

不过要做好这个转换器,调试好,还得59hang做的,其他人做的不放心~

网友:
我想买转换器,LZ PM我一下~~我要将我的V3改毛刷了!!!多谢L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