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门直升机应该怎样配置

楼主(2008-07-29):
价格=?
品牌=?
规格=?
电机=?
电调=?
舵机=?
陀螺仪=?
遥控器=?
电池=?

本着经济实惠 性能良好 炸机损失不大的原则

各位老摸们给点建议吧

网友:
要看你怎么定义“入门”了。

一般还是先飞LAMA和模拟器吧?没问题后还是一步到位比较好。7000到8000的选择很多,YT,WING,SJM都可以。YT好像最近骂的人比较多,我个人倾向于SJM,自己飞着感觉也很不错。

网友:
价格=?

这个要你来定。

网友:
顶楼上的,这回答,牛

网友:
现在买一个空机版,亚拓SE型1780元再配上电子设备(遥控器、接收机、3个舵机和陀螺仪、尾舵机)Futaba 6EXHP遥控器和配套接收机这两个在1000元,3个小舵机“海泰尔HS-65MG”175元/个,陀螺仪和尾舵机一套1200多左右。遥控器是6通道的,要是买9通道的或者12通道的价格更贵,算下来共3000多元,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配置。
我是前几个月刚买的,舵机开始配置的不好是“辉盛9克”舵机,用了没有多长的时间舵机总是损坏齿轮,后来换更换的“HS-65MG”金属齿轮的舵机,楼主要是配置少走这个弯路,直接配置这种舵机。

网友A:
电调包括在1780里面,陀螺仪选用Futaba 401+Futaba S9257。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调包括在1780里面,陀螺仪选用Futaba 401+Futaba S9257。

还是算不到4000以内啊

楼主:
65MG 还没有淘到
其他 基本具备

天九控+401+9257+辉盛*3 + 二手全金属 YT450

好像不是 se的 看图 参考 应该是 S版升级的 不知道与SE 区别在哪里 ^__^

网友:
谁能告诉我怎么发新贴 我怎么不能发新贴 知道的DX快告诉我下 我新来的 版主来帮我 快帮帮我啊

网友:
晕  那么贵的配置还算不好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6EXHP+冰疯电机+好盈40守护神+401+9257+ESKY0508数字舵(反应比辉盛9克要快,价钱差不多)+二手WING空机(比YT的耐炸)+一包维达(擦汗用的)

网友C(2009-07-15):
空机配 飞越450SE-V2——450元
马达配A.K.E480R3000MPF——260元
电调配好盈Platinum-40A 铂金版——255元
斜盘舵机配海泰尔HS-65MG——165元*3=495元
陀螺仪尾舵配福特巴GY401+S9257——1050元
动力电池配A.K.E 11.1V2200ha25C——225元*4=900元
充电器配IMAX B6+电源适配器——260元
外场铝箱——150元
遥控器JR DSX7 2.4G——1600
工具若干——170元
一共5600就能配下来!比较好的,一次性投入,少走弯路

网友:
450级别练习最经济

网友:
自己的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机配 飞越450SE-V2——450元
马达配A.K.E480R3000MPF——260元
电调配好盈Platinum-40A 铂金版——255元
斜盘舵机配海泰尔HS-65MG——165元*3=495元
陀螺仪尾舵配福特巴GY401+S9257——1050元
动力电池配A.K ...

绝对好的配置!

网友:
呵呵,这个是我准备买的配置,跟楼主交流一下。

空机:        非耐克斯 全新升级版 闪客450 SE V2        699
电机:        冰峰r35f        210
电调:        好盈 Pentium-40A        180
斜盘舵机:        泰尔HS-65MG——165元*3        495
锁尾舵机:        yt401        760
陀螺:        futaba s9257        440
遥控:        dx7        2180
电池        花牌,2200mah,20c *2        240
外场箱                150
450工具包                200
Total:                5554

网友:
锁尾舵机:        yt401        760
陀螺:        futaba s9257        440
LS的这2个写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