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指导。。。。。。。请教大家LAMA控跟四合一的问题啊

楼主(2008-07-29):
我的LAMA出问题了!!接通电源后四合一的灯红色闪了三下后,就一红一绿的一直闪!!而且动控,飞机也没反应的!!!各位帮我看看,晶体检查过,试过N多次,也检查了好多地方,实在是搞不懂了啊!!

下面是控的图:现在改为美国手,请各位看看左手下方的四个设置是对的吗?

这个是四合一的图:图的右手接的是:上面是后面的马达,下面是前面的马达
图的左边:一通道接的是图中右面的舵机,二通道接的是图中左面的舵机!!请各位高人帮忙看看有没有接对啊!!

谢谢各位,等回复啊

网友:
呵呵,最大的可能就是你的油门通道没有在最低位,如果油门杆已经在最低了,你可以试一下把油门通道的微调向下调整一下,只有油门通道的信号在最低位时,4合1才能通过自检,试试吧!

网友:
连接默认是怎么样就怎么样。

左边油门微调推到底吧。是不是控没电了。另外,控上面设置,我的是上上下下!

油门到顶也是这样报警哦。

网友:
我和楼上同时发:2008-7-29 16:48,为什么我在下面,晕。

楼主:
两位楼上指导的我都试了啊,还是不行!!还是一红一绿的一直闪!!!

急,求。。。。。。。。。。。。。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环奇的H806,其实就是拉马!怀疑是晶体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