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蜗轮蜗杆减速机尺寸计算是不是这样

楼主(2008-07-29):
蜗杆是M10×2的
要想得到1:54的减速比
涡轮的齿数就是54了吧,周长54×2=108
蜗轮的直径就是 108/3.14=34.395
这样计算对不对呢?

网友:
这个直径是涡轮的分度元的直径,加上齿顶高就是涡轮的直径。

楼主:
谢谢了,我不懂分度圆和齿顶高的关系,还请指教一下好吗

楼主:
我计算出来的34.395应该是里面的直径还是外面的直径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http://course.cug.edu.cn/21cn/%E5%B7%A5%E7%A8%8B%E5%88%B6%E5%9B%BE/course/chapter10/chapter10_1b.asp

网友:
蜗杆是M10×2
要想得到1:54的减速比就看蜗杆是几个螺旋头,如果是1个螺旋头涡轮的齿数就是54齿,如果是2个螺旋头涡轮的齿数就是108齿. 分度圆是:里面的直径与外面的直径之间的那个尺寸.(或者中间圆圈)

楼主:
谢谢楼上,我只知道一个涡轮一个蜗杆的形状的,还没见过“两个涡旋头”的,我估计我想要的结果可能就是一个涡轮一个蜗杆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我只知道一个涡轮一个蜗杆的形状的,还没见过“两个涡旋头”的,我估计我想要的结果可能就是一个涡轮一个蜗杆的吧

不是涡旋头,是蜗杆上的螺旋线数,一根线导程是2,两根线导程就是4.常用的线数有1,2,4.

网友:
不懂 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涡旋头,是蜗杆上的螺旋线数,一根线导程是2,两根线导程就是4.常用的线数有1,2,4.

非常感谢指导,这几天在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不太明白,蜗杆的螺距和涡轮的螺距应该是一样的啊,那么蜗杆转动一圈移动2mm,正好涡轮移动一个齿也是2mm,我只能这样理解,看来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course.cug.edu.cn/21cn/%E5%B7%A5%E7%A8%8B%E5%88%B6%E5%9B%BE/course/chapter10/chapter10_1b.asp

很好的网站,谢谢提供

网友:
楼主做成功了吗?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关心,铜板不好找,加工涡轮还有什么好材料

网友:
目前就那几种.黄铜,尼尤,塑胶,塑料王,.(lzqwq 生)做成功向你取经